一块z97主板打了USB3.0驱动后,usb接口失灵。请问这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7-01-20):
如题,一块华硕z97主板。win7系统,安装了USB3.0驱动后重启,键盘鼠标接任意接口都无法使用,全部失灵!但是能识别移动硬盘!这是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换系统,换驱动,刷BIOS,没图没真相的

网友A:
Z97板子是比较新的,换个WIN8.1看看吧,毕竟你说打USB3.0驱动之前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Z97板子是比较新的,换个WIN8.1看看吧,毕竟你说打USB3.0驱动之前都是正常的

win10就一切正常

网友:
不兼容呗,因该是底层驱动问题,win10底层驱动对新板子支持好

网友:
哪个支持就用哪个吧  新板子对win7以上的系统支持的好

网友:
也许是驱动问题,可以换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WIN7不行,WIN10正常,那说明对WIN7兼容性不是很好。和板子没关系,系统的事情。

网友:
是人的驱动不对造成的

网友:
新板子装win10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官网驱动试试,再进bios看看

网友:
打了驱动不行,还是驱动和系统兼容性的问题,太新的板子,对老系统支持的不是很好

网友:
我的主板打usb3驱动也是usb接口全部失灵,重启就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