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6plus 不开机。

楼主(2017-01-20):
iphone6plus 前段时间漏电换U2的,今天不开机,,,接到手开机定在白苹果,有时候开机白苹果重启,

刷机出进度条,iTunes一直卡在验证,拔掉数据线报错9.

是否硬盘问题?

网友:
主板问题居多,你拆开检测下不就好了

网友A:
报9的话  硬盘或cpu断线了吧  论坛里有相同的案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报9的话  硬盘或cpu断线了吧  论坛里有相同的案列了

拔了数据线才报错。

网友:
先要要下硬 盘几个供电正常不

网友:
还有硬 盘电路上有6个上下拉电阻及信号也要查查

网友:
再换U2...应该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