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83CR 板号F83T 上电0.9不显示,不跑码。可以这样秒杀

楼主(2017-01-20):
论坛有好多说到这个问题,但都没有明确说怎么弄,含含糊糊,生怕别人学去。
其实只要清楚是什么出了问题就好修了,这款F83T上电不跑码,一般都是因为VCCRTC电压不正常。修到这个故障先量VCCRTC. D2001没有装,量VCCRTC没有电压,
到废板上找一个复合二极管装上,插上电+3VA会供电过去,开机正常。担拔掉电源,时间储存不了,RTCBAT供电肯定是不正常,正常就不用来修了,所以要完美就飞个线过来。懒就不用管了, 能加分吗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,有图就是好

网友A:
楼主,能说明白点吗,本人小白,RTCBAT供电不正常,是从哪个点飞到哪个点?解决问题的?

网友:
这个VCCRTC是触发必备条件,不正常也能上电,莫非是AMD的机器?还是新的电路设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能说明白点吗,本人小白,RTCBAT供电不正常,是从哪个点飞到哪个点?解决问题的?

电池正极电压一端飞到RTCBAT,R2307那里

网友:
细心查的话可以查出来这个问题

网友:
加分加分,简单易懂,这个新手一定受益匪浅啊

网友:
RTC电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电路

网友:
分析到位,楼主辛苦了

网友:
修好了,就好

网友:
建议不要懒。成习惯就不好了呵呵

网友:
加分   支持一下

网友:
感谢高手的不保留,学习中

网友:
还是有图纸好搞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