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P43战神版 维修

楼主(2017-01-20):
这块板子因为最近放假在家没事修着玩的,并不是出于商业功利性质的维修,所以心态也比较好
首先问题如下:加电会不定期重启,二次启动问题
分析:CPU供电部分各种测试,对地阻值也没有问题,时钟信号也是有的,所以一般看不出来,证明脉冲信号源波形是比较稳定的,cpu得到的电压并无问题,那么重启应该在其他电路部分,无意间想到bios,检查bios芯片发现这个板子居然是双bios的,处于试一试的想法,换了一个cmos芯片,刷了一下新的bios,问题解决。

问题不大,属于业余水平,复杂点的还需要请教给位大大。

网友A:
cmos芯片是什么

网友B:
COMS---电池吧。。。呵呵

网友:
学电脑的人一般说coms就是bios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cmos芯片是什么

装bios的flash芯片啊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OMS---电池吧。。。呵呵

这个跟电池没关系的,电池只是保存flash里的信息不丢失

网友:
仅仅是这板有双BIOS的PCB焊盘,并不是这板本身是双BIOS在使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装bios的flash芯片啊。。。

那个就叫BIOS芯片哦

网友D:
楼主你拆的是COM芯片而不是BIOS芯片

网友:
不定时重启,BIOS问题引起?

网友E:
是COM芯片还是BIOS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COM芯片还是BIOS芯片

是BIOS芯片,我楼下上图,你可以百度芯片型号看看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你拆的是COM芯片而不是BIOS芯片

大兄弟,你搞错了,这个芯片型号可查,是BIOS,不是串口芯片,你百度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看来有很多朋友搞不清楚这个板子上芯片类型,下面我上图以说明这个芯片功能,型号在上面,可查,另外,在专业术语中CMOS是一个flash芯片,存储的一个程序叫做bios,bios是软件,一个程序,里面是代码,而CMOS是一颗芯片,是硬件,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打好基础,实践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你拆的是COM芯片而不是BIOS芯片

看下我楼下的图,便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