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些短路主板 直接上电 会烧其它零件吗

楼主(2017-01-20):
有些短路主板 没排除掉短路  上电 会烧其它零件吗

网友:
知道有短路,那就先排除短路再上电呀

网友A:
那要看是哪里短路啦 如果 cpu  内存短路   就不装cpu或内存就是了 不过 明知道短路 为什么还要上电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要看是哪里短路啦 如果 cpu  内存短路   就不装cpu或内存就是了 不过 明知道短路 为什么还要上电呢

就怕有时急 没测出短路 就上电了

网友:
一般不会的,现在新主板都有保护除非是很老的板子

网友:
一般重大短路会保护,轻短会导致芯片发热。

网友:
看你短路在什么位置  最好是先排除下短路

网友:
一般会,但不是一定就不烧

网友:
一般不会的

网友:
不上真U不怕的,上真U最好测下CPU供电12V

网友B:
CPU短路别上U,以前烧过我的2块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短路别上U,以前烧过我的2块CPU

要用假负载先试下电压  可是现在有些板假负载不出电压 是吧

网友:
应该有保护的

网友:
会吧,你想如果12V直接短路到供电的话。。不烧才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