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41MT-S2PT装CPU后VID0对地短路

楼主(2017-01-21):
       一块技嘉G41MT-S2PT,故障是开机跑马,闪断后通电跑DD。       经查,除了CPU供电,其它都正常,刷BIOS也一样,后来换了一个E430试下,发现能启动,但是进入系统欢迎之前就没显示了,测CPU供电,还是没了供电。
       之后再换其它型号的U来试,都差不多情况,用E430在没有进系统前,一切正常,进系统就没显示,会不会是过流保护?也没发现情况,那会不会过压保护?用示波器也没发现电压升高,那是不是电压与需求电压不符?于是查VID组合,发现VID0在装有U的情况下,对地短路,不同型号的775U都一样。不装U的对地阻值都正常。

       这个板的VID组合是CPU发给IO,IO再发给CPU供电芯片,短路的是CPU发给IO的,拆了IO也是一样,对地短路,没了头绪了
       说明一下,所有CPU都是好的,在同型号的主板上正常工作的,对地阻值也正常,另外坏板的CPU座没有弯针等情况。
       以下是这个板图纸上的截图,在图纸上没有找到其它与VID0想通的点了。

             各位高手,请问这种情况是哪里出问题了?
    虚心求教,谢谢!

网友A:
并不是到IO后再由IO发给电源管理芯片吧,一般都是CPU发出的VID信号同时到IO和CPU电源管理芯片,到IO是为了监控且调整。你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拆了,然后再装CPU,看看VID0是否还短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并不是到IO后再由IO发给电源管理芯片吧,一般都是CPU发出的VID信号同时到IO和CPU电源管理芯片,到IO是为了 ...

此板是CPU发给IO后,IO再发出IO_VIDO 0-7到CPU电源管理芯片的,CPU发出的VID0并不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脚相通,而且把IO拆后,不装CPU的话,阻值是无穷大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此板是CPU发给IO后,IO再发出IO_VIDO 0-7到CPU电源管理芯片的,CPU发出的VID0并不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脚 ...

既然拆掉IO之后,阻值无穷大,但是装上CPU之后,VID0的对地阻值便为0,那么只能找个同型号的板子来看看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情况,如果情况一样,那就是这样的设计,不出CPU供电,很有可能是UP6262这样的反馈调节芯片出了事情。如果情况不一样,那果断干CPU座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既然拆掉IO之后,阻值无穷大,但是装上CPU之后,VID0的对地阻值便为0,那么只能找个同型号的板子来看看是 ...

“说明一下,所有CPU都是好的,在同型号的主板上正常工作的,对地阻值也正常”一开始就说明了同型号的板并不是对地短路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“说明一下,所有CPU都是好的,在同型号的主板上正常工作的,对地阻值也正常”一开始就说明了同型号的板 ...

那为啥不干个座子试试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为啥不干个座子试试?

很简单,这是短路,不是开路,测试过了,CPU座AM2针脚跟座子其它针脚没有短路,也没有弯针等情况,所以想不到要干座子的理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简单,这是短路,不是开路,测试过了,CPU座AM2针脚跟座子其它针脚没有短路,也没有弯针等情况,所以想 ...

呵,我算白说了,自便吧,想不通的可以自己换个775座子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简单,这是短路,不是开路,测试过了,CPU座AM2针脚跟座子其它针脚没有短路,也没有弯针等情况,所以想 ...

楼主,既然到这一步了,干下也不碍什么事,反正已经解释不了

网友:
进系统 没显示  够头痛的

网友:
这种故障就是肯人啃人的  不好修

网友:
短路是正常的,你测其他几脚,肯定还有几个是短的,这几脚是检测cpu有没安装的。

网友:
板子是同行送来的,由于成本问题,CPU座就不干了,板子已经被那走,所以故障的原因还没查明,谢谢各位的留言!

网友:
测U的VID0点是否短路,不短路就是主板,只能查座子了,VID0都短路了肯定不能发送正确的VID电压啊

网友:
我还没遇到过VID会短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