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这个5脚芯片是做什么用的

楼主(2017-01-21):
电视和显示器的屏边板经常看到,它标的是U,所以不像是场效应管,应该是IC,用表笔碰触一个脚屏幕反应很大,VGH电压大幅波动。

网友:
是不是一个线形电压

网友:
VGL是负压,这个可能是负压产生的元件

网友:
按照上面的丝印找

网友:
你这屏是什么状况

网友:
一般都是线性电压转换输出的。有输入有开启有输出类似的。

网友:
线性稳压转换芯片,你测测4脚和5脚,其中一个应该是0.8V的反馈。

网友:
以前对这个集成块也挺感兴趣,不知道它是怎么产生负压的。

网友:
按芯片型号找一下数据手册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