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YO h61主板CPU没供电

楼主(2017-01-21):
手上一块SOYO h61主板CPU没供电,看了下帖子,都说49脚50脚连接的电阻是通病,但是我量了一个220k一个180k应该是正常的,但是电压是12v,没有思路,有大神修过么。

网友:
pwm芯片以及周边原件还检查过了?另外经验仅供参考对吧

网友A:
RT8859M可不是只有49脚和50脚的电阻问题,DVD,DVDA,这些你量了吗?49和50脚是设定频率的,正常都是1V左右的电平信号,12V肯定是不正常。

网友B:
49脚50脚正常电压是1.2v,将49脚50脚连接的电阻都更换成220K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RT8859M可不是只有49脚和50脚的电阻问题,DVD,DVDA,这些你量了吗?49和50脚是设定频率的,正常都是1V左右 ...

DVD和DVDA我量了有1.28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49脚50脚正常电压是1.2v,将49脚50脚连接的电阻都更换成220K

是220k的,但是还是一样12v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是220k的,但是还是一样12v

两个电阻重新加焊一下就好了,这个我有修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DVD和DVDA我量了有1.28,

我建议你论坛搜索下RT8859M的帖子,围绕的条件你好好看看。

网友:
芯片的供电,开启以及DVD,还有什么DVD什么的也得看一下,电阻最好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两个电阻重新加焊一下就好了,这个我有修过

当然,这两个电阻都换了最好

网友:
RT8859M用了ONDA板上的也有这个问题,有时加焊就好但不稳定

网友:
RT8859的条件 全查下

网友:
能不能说的在明白点

网友:
电路没工作起来 是12v是正常的 工作起来后49   50脚就会变1.几v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