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70 独立显卡bios那个有 我的是自动关机

楼主(2017-01-21):
他们说bios问题 我的屏幕显示了等几分钟就关机
显卡

网友:
要是相同时间关机 估计是BIOS 把版号写上

网友:
自动关机就是BIOS问题?

网友:
bios问题吧,这几次掉电的少

网友:
换一下ME 搞成原始工厂的,不行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

网友:
直接刷刷看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