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1-21):
今天接手一个联想G5000台式机,用电源按开关没反应,是20V电源,连接可调电源待机0.02还是不触发,刷过BIOS还是不行,有谁修过没,指点一下版号是CIBTI V1.0 15-EZ25-011000
不触发

网友:
这个是主板图片

网友:
没修过这样的板,有图纸就好了

网友:
查看开机条件呀 供电 时钟 复位

网友:
开关针3.3V电压,按开关能拉低,和3.3相连的一个三极管另外两个叫一脚接地另一脚有3.3按开关另一脚3.3不会拉低,BIOS芯片上只有1.8V电压,正常的都是3.3不知道这个1.8是否正常

网友:
没有图纸,没法测量

网友:
找图纸 慢慢量

网友:
这个品牌机找不到图纸的了,看I/O找数据手册,修触发电路

网友:
只能找io的pdf查触发脚位了,

网友:
找个二手板换上……

网友:
上次修过这板子,也是不触发

网友:
是不是AMD的CPU桥全合一的板子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