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5S 换屏后不开机 蓝屏重启故障维修

楼主(2017-01-21):
iPhone5S 换屏后不开机 蓝屏重启故障维修

  机器型号:iPhone5S

  故障现象:

  接修一台iPhone5S,之前维修换屏时把螺丝柱上错了螺丝,导致不开机一直蓝屏重启、螺丝柱断线。

  维修过程:

  加电试机,出苹果LOGO。

iPhone5S 换屏后不开机 蓝屏重启故障维修 图1

  开机出现苹果LOGO大约56秒左右出现蓝屏重启,这也是螺丝柱断线的第一表现特征。

iPhone5S 换屏后不开机 蓝屏重启故障维修 图2

  螺丝孔修过。

iPhone5S 换屏后不开机 蓝屏重启故障维修 图3

  出现苹果LOGO时的电流为160mA,小抖动,抖动幅度为40mA,标志性电流。这是螺丝柱下总线断线的第二个表现特征。

iPhone5S 换屏后不开机 蓝屏重启故障维修 图4

  而且断线还挺多,看来只能飞线了。

iPhone5S 换屏后不开机 蓝屏重启故障维修 图5

  准备飞线,飞线选耳机软线,抽一股就行。注意选用的材料越细越好!

iPhone5S 换屏后不开机 蓝屏重启故障维修 图6

  先进行导线上锡,去除漆包线上的绝缘漆,烙铁上沾锡拖一遍就可以了,注意上锡要均匀,不能有杂质。

  飞好线的图片:

iPhone5S 换屏后不开机 蓝屏重启故障维修 图7

  上点绿油加固,可以防水防摔。

iPhone5S 换屏后不开机 蓝屏重启故障维修 图8

iPhone5S 换屏后不开机 蓝屏重启故障维修 图9

  开机测试,开机显示进入系统,完美修复,维修到此结束。

iPhone5S 换屏后不开机 蓝屏重启故障维修 图10

  相关阅读:

  iPhone 5S系列维修案例主题相关专题帖
  http://sj.xinxunwei.com/case/2016/1123/660.html

(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)

网友:
这个接线的手工活真是太难了啊

网友:
这手工666

网友:
技术真好,手工真棒!厉害!

网友:
学到了飞线技巧 谢谢!

网友:
这个真不错   新手换的吧

网友:
维修就得细心 不然就完了

网友:
手工 666  显微镜也不错啊

网友:
5s 断线的 很多 很多

网友:
经典故障了。具体操作要耐心啊。佩服了

网友:
虽然是转载,不过这手工,确实了不起!

网友:
能飞线手工太好了

网友:
这个飞线技术厉害

网友:
修断线手工是最大的障碍

网友:
飞线绿油固化飞线要花多久时间啊

网友:
12345刷分好幸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