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3 K43SV REV3.0不触发,没有待机3V 5V维修

楼主(2017-01-21):
机型:P43S K43SV REV3.0
配置:独显4颗粒 无USB3.0
故障:不触发
检修:待机0.028,没有3VA 5VA,EC的供电没有,BIOS供电没有
      3V 5V对地正常;这里有个问题:
      EC的BIOS 3V供电也来自3VA,根据图纸,RT8206的输出来自EC的VSUS_ON信号
      而EC需要BIOS得到供电才能读取内容完成自检。
      但是BIOS的供电来自3VA,这样不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了么?
      最后根据经验,试着断开VSUS_ON的下拉电阻1M,OK了。

网友:
牛,又是华硕的电阻 。

网友:
之前都没秀气过        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我也经常死循环着

网友:
烂华硕  经常坏的很神奇 虽然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利润 但是确实不好修啊

网友:
这种无待机供电应是保护了.

网友A:
这机子有图纸?

网友B:
VSUS_ON要先出才有3/5V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子有图纸?

只有点图,略有基础就可以看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SUS_ON要先出才有3/5V供电

VSUS_ON来自EC吧?
EC要想发出VSUS_ON,必须先读取BIOS吧?这款机型BIOS是挂在EC下的。
而BIOS的供电3V,是来自3VALW。

除非EC可以不需要读取BIOS,就可以发出VSUS_ON信号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设计有问题?

网友:
是不同的设计方案,省不省电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