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62

楼主(2017-01-21):
排除了屏线/屏的问题!!
问题

网友:
什么情况!!!!

网友:
既然 排除了屏线/屏的问题那只有显存显卡了.

网友:
zhe这是不是 那个地方 漏电啊或虚接啊

网友:
既然 排除了屏线/屏的问题那只有显存显卡了

网友:
那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可能显卡吧

网友:
外接是否存在这种情况?如果有,装个驱动试试,不行就是显卡或显存有问题喽。

网友:
看着像天文星云图 排除屏 屏线也就主板供电 显卡 显存 慢慢排查吧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,不太好确定

网友:
集显还是独显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