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6850白屏V星

楼主(2017-01-21):
卡是V星HD6850 HAWK,1G,DDR5的,刚接到卡时,问题是可亮机但装系统不会亮,后来在装好的系统上查看,BIOS被改,刷回原BIOS,现在问题是:开机正常进系统,不能鲁大师,不能看电影。就是待机放一会儿,也就不超5分钟,白屏,屏幕指示灯正常,也不能把卡调到performance档,调到这个档,开机响三声,不会亮。待机正常时电压核心0.96,显存1.58,白屏时,核心1.13,显存还是1.58,显卡元件仔细看过,没掉的。请指点一下‘’

PS:不好意思,一时粗心,把显存电压打错了。显存电压没变化

网友A:
白屏的时候显存电压不正常,怎么才0.96V?

网友B:
白屏时候显存怎么才0.96楼主确定吗?掉电很厉害啊

网友:
显存0.96不对吧

网友:
显存电压楼主确定没看错?显存电压应该不变才对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白屏的时候显存电压不正常,怎么才0.96V?

不好意思打错了,白屏时显存还是1.58

网友D:
白屏肯定是出现了严重错误,把卡的主频和显存频率各降30再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白屏肯定是出现了严重错误,把卡的主频和显存频率各降30再试试

我最初拿到手的时候,主频和显存频率都设的很低,好像是100,150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白屏时候显存怎么才0.96楼主确定吗?掉电很厉害啊

不好意思,粗心打错了,显存没变1.58

网友:
这个还没遇到过哦 帮你顶一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好意思打错了,白屏时显存还是1.58

有测量过1.8V和1.05电压吗?也是核心需要的电压。

网友:
核心OVER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最初拿到手的时候,主频和显存频率都设的很低,好像是100,150,

把核心频率降下来,把3d模式的电压也降两个单位,如果还不行示波器看一下供电波型,看看是不是电容失效了都不行的话加焊无果基本核心坏了

网友:
楼主说的DDR5内存,电压不应这么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