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820T进系统掉电

楼主(2017-01-21):
手上有一台宏基4820T的机器,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是显卡问题。拆机一看显卡确实吹过。于是加热显卡亮机。上BGA后以为就好了。结果用了不一会儿又回到了老毛病。于是去下显卡重新植珠。机器亮了,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。进PE掉电,进系统也掉电。偶尔进PE出现A5报错。网上能下的bios都下过了。刷了直接点不亮机器。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。望哪位大神能指点指点。

网友:
就没有考虑电源是否正常?

网友:
还是显卡问题,是不是显卡被吹坏了,换显卡试一下吧

网友A:
估计是要换显卡芯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要换显卡芯片了

应该是楼主把显卡芯片吹坏了导致进pe或者系统掉电,换显卡应该可以好的

网友(2017-04-05):
这个ZQ1的板子,碰到过好多台系统下掉电,或装了独显驱动进系统就黑屏,显卡换了新的也不行,拆下的显卡后来用到别的板子上OK,这个板子比较奇葩,HM55,一代U的平台,设计成双显卡!屏线接口处的U4就是独显和集显切换的芯片!更新到新点版本的BIOS,BIOS里可以设置独显和集显的!原厂集显的板子没有装这个U4。建议改成集显吧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