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3S开机掉电维修

楼主(2017-01-21):
接一台华硕P43S,板号K43SV,REV3.0,开机电流到0.68左右掉电,拆机测各电感,除CPU供电以外,瞬间都有电压,取掉CPU开机再测各电压都有,于是刷BIOS,下了几个都不行,又更换ISL95831故障不变,又在论坛里看了一下这个板号的掉电故障,现象基本相同,但是故障点经过检测却都不同,暂时陷入困境。
就在没什么头绪的时候,无意中在一次取掉CPU测量各电感的时候发现,1.5V时有时无,十次开机大约有那么两三次无电压,于是试换PU8300,型号是RT8202A,装上CPU开机,电流一路跑上去,终于亮了,华硕无图,也就懒得上点位图了,以后遇到此机型掉电,检查其他地方无果的,不妨试换一下此芯片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感虚了吧,

网友:
这机器取下CPU量CPU供电是亮点

网友:
怎么又是RT8202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