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50掉电

楼主(2017-01-21):
E450掉电  版号nm-a211  求解

网友:
开机掉电还是使用掉电

网友:
要说清楚,怎样掉电的呀

网友:
这种不明不白的问题发出浪费看

网友:
你这样说怕是别人帮不
上你啦

网友:
就这个问法,你还想让大家给你什么建议?我建议直接换板可以吗?

网友:
换人   换板来得比较快

网友:
求助写的太模糊 下次求助写的具体点

网友:
开机按回车 F1  然后把第一屏的照片拍照给我,我帮你看看

网友:
楼主你这样写 别人也判断不了 , 电压 ,电流 基本 也要说下啊

网友:
我建议直接换板可以吗?

网友(2017-02-20):
掉电问题论坛里好多都没有解决。。我这机器早上上班来就能开机正常关机再开也正常就是开一会掉电,再开机就无法开机了 。。BIOS 也刷了 。。显卡供电 1.5也有。都说PU11 是通病,不知道有没有关系、、

网友:
说清楚  这样才可以帮你

网友:
这种不明不白的问题,直接换版,或者换人

网友(2017-03-26):
什么都没有说清楚

网友:
遇到一个开机两声报警亮了掉电

网友:
问题描述不清楚

网友:
故障描述严重不清楚

网友:
故障描述笼统,怎么帮

网友:
不好说 哦

网友:
这个可能是桥问题,显示一会儿就掉电了,我也修到过

网友:
掉电不好搞哦又是板载U

网友:
都是低功耗的U,太渣了

网友:
刷BIOS,不行换板,

网友:
加热南桥有惊喜

网友(2017-04-27):
我今天也碰到一台。。正在修。不知道BIOS有问题没

网友:
楼主描述的一点也不清楚

网友:
是开机掉电吗?还是不开机直接掉电,问题都没有说清楚大家怎么帮你

网友:
我手上有一台 机器 开机电流上到0.6左右 就掉电 机器也不亮 求助!

网友(2017-06-07):
这个机子不好修啊

网友:
多刷几个BIOS试试

网友:
来自: 河南郑州
能不能描述具体一点,我好帮忙你分析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