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340掉电非通病,拔适配器ec瞬间发出pwrok,接适配器反而不发

楼主(2017-01-21):
联想一体机B340点不亮,触发瞬间掉电
复查上次修过的通病位置,更换过的电阻649欧姆的PR239,在线测量阻值不变。

抓显卡供电波形,确定滤波不良,但是60ms后才掉电,暂时排除此故障导致的掉电,先查别的。

抓波其他供电,感觉其他供电掉电波形与独显供电相比,正常一些,没有杂波,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没有。
用独显供电(通道2对比供电+3.3V(此供电做显卡开启上拉)
估计是独显供电的问题导致的掉电,所以先搞定独显供电的滤波不良。
风枪加烙铁更换和大电感连接的,独显大滤波电容PC255/6/7,(PC254没装)再抓波

居然还有这么多杂波,重新看图纸,发现还有容量较小的贴片电容没换。先不管这几个小贴片电容,查查别的
反复抓独显供电,都是60ms后掉电,它出来了这么久才掉电,是否不是独显供电的问题?
(下图中打叉的是没装,打点的是更换成1000uf6.3v的电解电容,打钩的是小贴片电容,暂时未更换)
半月前按照通病修好后,进系统时客户埋怨速度很慢,老板+老板娘艰难的让客户闷闷不乐的抱着机器走了……这地方是否早就有问题?

图纸里的时序没有独显供电,自己分析得知,有+3V就有独显供电,此供电出来的很早,于是放下独显,去查cpu供电,因为它没有出来。
查Cpu的上管G级,无输出,
cpu供电芯片DCP6153M9VR_ON
查cpu供电芯片控制驱动芯片的(33脚)DRVON,没波。二极体值530
,DCP6153M的供电ok,查其EN,感觉正常
查cpu供电芯片DCP6153M的SVID,波形不对,
倒查cpu收到的2pgoq39D级测量,发现桥未发出procpwrgd
倒追ec57脚发出给桥的pwrok,即PWRGD_3V,此时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事。
插适配器,机器故障是瞬间掉电,反复重启掉电,cpu和集显不出,这倒没什么,但是拔掉适配器后,机器掉电后可能由于电容放电,机器自己作最后一次重启,明显看到了PWRGD_3V瞬间上电,看波形。
这是什么情况?
双路对比独显供电pg+CPU_VTTpg
一通道为独显PG
还是独显供电的PG先掉电,绕了一大圈,又回头从料板上找了几个10U25V的贴片电容,更换独显剩下的几个10u16V的贴片电容,再抓波显卡供电
还是如此多的杂波!!!
难道不是滤波问题,还是说换上去的有坏电容?测量之前换下来的电容,发现其与图纸标注的原值相差不大。
抓波独显供电与EN1通道为独显)

这种情况,芯片坏?还是芯片保护?哪里的电容导致滤波不良,为什么拔掉适配器反而出了pwrok?思维混乱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7-1-24 20:08):
已经锁定故障点,电源板输给主板的供电12V最先掉电,(独显供电的pwm上管D级供电先掉)

补充内容 (2017-1-25 21:06):
显卡供电的波形,本就是这样,只是我以前没留心,不知道,这不是滤波不良。跳出这个思维误区,也就柳暗花明了

网友A:
你的示波器接地不良吧,每个波形都有杂波,我以前也遇到过换了接地线就好了,这样判断不出故障的

网友B:
怎么看上去这么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看上去这么乱

重新编辑了,求助

网友:
支持下,看得累.

网友:
看着有点不太好看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示波器接地不良吧,每个波形都有杂波,我以前也遇到过换了接地线就好了,这样判断不出故障的

厉害!接地线只是有些短,被我延长了30cm左右

网友:
换芯片呀。先换了再说

网友:
感我有波波的都是大神我是指点不了

网友:
楼主分析我是看晕了,思路太绕了

网友C:
现在瞬间掉电,检查下充电电路和开机电路是不是有短路,之前电脑进系统慢有可能与南桥有关,不能一蹴而就的维修只能耐着性子慢慢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瞬间掉电,检查下充电电路和开机电路是不是有短路,之前电脑进系统慢有可能与南桥有关,不能一蹴而就的 ...

谢谢提醒,这个故障点基本确定了。

网友:
芯片换过,不是芯片问题。此故障是电源板12V掉电导致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瞬间掉电,检查下充电电路和开机电路是不是有短路,之前电脑进系统慢有可能与南桥有关,不能一蹴而就的 ...

我好奇的是楼主修了多久,收了多少大洋

网友:
可以感受到楼主当时修的时候蛋疼的心情

网友:
真是费心了,有波波修机,快

网友:
思路太绕了

网友:
真是费心了

网友:
12V不稳所致吗??

网友:
经验值得学习   碰上少走弯路

网友D:
资料分析很充,不知道楼主把机器修好了木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资料分析很充,不知道楼主把机器修好了木有

应该修好了吧,过年前,给老板站完最后一班岗,就辞职了。故障点都已经找到了,就是一体机上的小ATX电源出了问题,就是那个体积比主机的ATX电源小了一半的家伙。

网友(2017-03-09):
这电源应该一插电就有12V吧

网友:
查到问题了。要广而告之呀。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