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2421 报警6声啥问题

楼主(2017-01-21):
DELL2421 报警6声啥问题 能开机
DELL

网友:
技术员联盟1声 主板BIOS检测失败
2声 无内存
3声 主板芯片检测失败
4声 内存读写错误
5声 COMS信息读取错误
6声 显卡检测失败
7声 CPU检测失败
8声 检测不到显示屏(笔记本)参考一下

网友:
供电都齐了吗

网友:
正常开机使用 就是报警6声?

网友:
报警6声是显卡有问题

网友:
能开机,就应当有提示吧

网友:
一般能显示都是五声,你确定是六声?

网友:
五声COMS 7声显卡 八声屏或显卡 6声没听过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人家都说能正常开机,但能否正常使用呢。

网友:
放下电试试 DELL的先刷BIOS

网友:
用风枪吧显卡加热下 在开 看看能不能开

网友:
很好,技术只得学习

网友:
压显卡 看看呗

网友:
显卡或者桥

网友:
显卡吧,干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