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米NOTE插USB电脑能识别, 就是插电不显屏

楼主(2017-01-21):
红米NOTE插电脑能识别  手机不显示。  充电时没有电池图标 屏没反应

网友:
查下Usb|D信号打下值

网友:
换个尾插看看先

网友:
建议参考图纸分析充电电路

网友:
查充电电路了

网友:
上班了吗

网友:
这部手机故障奇特,是供电上不良吧

网友:
电脑能识别出什么设备?MTP?还是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