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31M-ES2C 到底是谁拉低的RST电压

楼主(2017-01-21):
故障:点不亮
RST灯亮. 测各电压正常. RST电压只有1.8V

遇到好几片板了.想查个真相. 换过桥,换过IO.

南桥发出-PCIRST 过电阻R171 二边都是1.8V 到PCI A15脚

PLTRST 从南桥发出 经过电阻 R180  -PFMRST

到IO

经过R140 上拉.  这里电压为1.8V  如果拆到R140 电压为0V

另一路进到北桥.  可能故障出在北桥这里. 还没更换. 有谁修过同样的故障,给点意见

还有一路通过分压 转成 -CL_RST

问下这个-CL_RST是起什么作用的?  没连到其他地方.  现在1.8V时, -CL_RST只有0.6V
如果3.3V分压,应该有1.2V

网友A:
COM 声卡,网卡,都拆掉了.

网友:
RN140换过?把相连的电阻一个一个断开,

网友:
找拉低的只能把相连的地方一个一个拆了

网友:
我也遇过类似情况,我也关注此贴结果

网友B:
这种拉底并不一定是有元件损坏拉底了平台总复位,而是南桥一直在向北桥发出请求通讯指令而一直得不到回复。应该是个3.3V-1.8V-3.3V这样的连锁脉冲信号,但是因为频率高,你根本量不到这个3.3V,一直是1.8V左右。这个和AMD主板上面,闪复位,3.3-1.8-3.3是一样的道理,不过因为脉冲频率低,你是可以量到3.3V的复位信号。归根结底,还是Intel的南北桥DMI总线和AMD的南北桥ALINK总线有点区别罢了。
说了这么多,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拆掉全平台总复位所有相关的原件不说,还得换确定好的原件上去。另外,南北桥之间的DMI总线肯定是要量取是否完全相通。
总之,可以作为一个问题去研究,给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的情况下有个参考。

网友:
这个按无复位来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OM 声卡,网卡,都拆掉了.

楼主,这板的时钟你可以换换看,这板我是搞不了,经常是复位隔几秒一跳或者就是复位1.8V

网友:
楼主,你把PCI_RST的电阻拆了再看看

网友:
把PCI_RST的电阻,去掉.
进南桥那头 1.8V   另一头到PCI A15的是0V

根我们的时序上有点区别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拉底并不一定是有元件损坏拉底了平台总复位,而是南桥一直在向北桥发出请求通讯指令而一直得不到回复。 ...

分析到位啊,这估计只能用示波器看了

网友:
这板子研究研究可以,真要给客户修的话不值得

网友:
示波器看看 复位脚是怎样的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