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机电流0.0045正常吗

楼主(2017-01-21):
请问待机电流0.0045正常吗,开机后1.03-1.2  正常吗  应该从哪儿开始检查呢。

网友A:
那要看是什么机器

网友:
不同主板电流会不同,要因地制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要看是什么机器

三星355v4c

网友:
不太正常,我只是品感觉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:
要看机器的新旧程序,老机器就是正常的,,新机器就不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