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80待机正常,开机电流0.1掉电

楼主(2017-01-21):
(无正文)

网友:
就这样啊,没办法

网友:
量看都出来什么电压了  重点查查二级转换

网友:
又是一个掉电的,等大神们来解释,顺便学习

网友:
什么都不查,就直接来问,,,

网友:
0.1转换电压没出来吧 看看

网友:
量有么有3  5V,是不是二级转换的问题!

网友:
EC转EC电路看,后继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拆出来看看啊。

网友:
很好,技术只得学习

网友:
这也问的太笼统了吧

网友:
看看 那个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后继电路或者转换电路短路

网友:
0.1是立马就掉吗?写清楚点啊

网友:
测3SB转3V  或者5SB转5V  看看是不是没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