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Y400笔记本电脑接上电源不通电

楼主(2017-01-21):
一台Y400笔记本电脑接上电源后,主板不通电,电源灯灯都不亮。但是用电池能够启动本本。
电源用万用表测试有24V输出。

网友A:
插眼   手里正好有一个这个型号的本   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插眼   手里正好有一个这个型号的本   同样的问题

你解决了么

网友:
隔离问题  建议送修

网友:
隔离管取悼试试

网友:
怎么是24V输出的呢

网友:
24V   正常是19v 先排除下是不是电源问题

网友:
笔记本19V才是正常 ,感觉楼主 不是搞维修 ,没一点常识

网友:
24伏都过压了怎么开机?

网友:
24V你确定没测试错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