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模块怎么看输出多少A?

楼主(2017-01-21):
我捡到一箱220V转5V的电源模块,不知道输出多少A的,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师。

网友:
应该能达到1A

网友A:
那就没什么卵用了,1A带驱动板都带不起。

网友B:
看啥看,你这东西太简陋了,最多2A

网友:
那就没什么卵用了,1A带驱动板都带不起

网友:
怎么看出来 能达到1A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没什么卵用了,1A带驱动板都带不起。

这个是用来 丛什么用的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看啥看,你这东西太简陋了,最多2A

怎么看出来是2A的呢

网友:
一般是看这个 整流管的吧

网友D:
500ma左右吧,因为功率管在那里限制了的,贴片的你还想达到多大电流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怎么看出来是2A的呢

看变压器大小就知道了

网友:
是不是手机用的充电器配件.

网友:
估计电流要看输出整流二极管的型号........

网友:
依我看也就0.5A,再多就费劲了!

网友:
可以做摄像头的电源吧。

网友:
楼主输出二极管是何型号?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500ma左右吧,因为功率管在那里限制了的,贴片的你还想达到多大电流的

一般是从那边看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变压器大小就知道了

更后级整流管还有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
这个不算是维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