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扬天S710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7-01-21):
今天接到一台联想S710一体机不开机,拆机检查电源板有烧痕,后查为16N60短路,用20N60换后,查+5VSB 5V电源出来了,无12V,接机试,开关触点有3.3V电源,但不触发.请问一下哪位老师有这方面的资料。现在问题究竟是出在主板,还是电源本身的问题,这机子电源是用的14脚,

网友:
换个电源不就知道了,

网友:
同意楼上 换个电源就知道谁坏了

网友:
换电源试试呢

网友:
维修都是先大件,后小件,在无法确定电源还是主板哪个损坏的前提下,建议弄个好配件来替换排除。

网友:
不知道 联想修好没

网友:
用排除法,先换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