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278 出现密码

楼主(2017-01-21):
为什么A1278苹果好好的自己出现密码,没人去设置密码,就做个系统而已.谁知道这是啥情况.

网友:
什么密码都不说,怎么回答?

网友:
什么密码? 系统密码还是固件密码?

网友:
是啥密码,机子的密码,还是系统的密码

网友:
淘宝30搞定

网友:
上传下密码的截图  看看是什么密码

网友:
1.看看是系统密码还是苹果锁! 苹果锁找我 我可以解!

网友:
机器来路不明吧!!

网友:
是不是苹果固件锁啊  刷BIOS

网友A:
谢谢群主的分享

linwenwa -2 严管区不要灌水!
blmama -2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群主的分享

自求多福吧

网友:
我的客人也有同样的问题也是不知原因有了固件锁。

网友:
无缘无故出现ID锁吗?

网友:
这个所很有可能是固件锁。最好上个图片

网友:
看看是什么密码

网友:
无法回答,说道不清楚,

网友:
先截个图大伙好帮助分析

网友:
换一个BIOS就好了

网友:
什么密码? 系统密码还是固件密码? 什么密码? 系统密码还是固件密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