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卡系统logo

楼主(2017-01-21):
MBX-190 卡系统logo 卡PElogo  换过南桥加旱过北桥 刷过BIOS 也换过U 也把CPU周围的管子跟滤波电容都换过 还是老样子 求思路在线等

网友:
换北桥吧...

网友A:
南桥换是因为这个原因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换是因为这个原因吗?

我有的时候插U盘进去 直接挡索尼logo

网友:
卡logo时,对照图纸查下显卡各大供电,供电若正常建议换显卡

网友:
我遇到过CPU坏引起卡LOGO的

网友:
楼主搞好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