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EM2110W显示不正常

楼主(2017-01-21):
这是哪里问题

补充内容 (2017-2-8 16:22):
已经好了,还是排线氧化问题

网友A:
你拆开了吗?有没换过配件试试呀

网友B:
驱动板或屏线,最有可能,,,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驱动板或屏线,最有可能,,,。

换了个板也是一样,有时出红绿蓝白屏,出这个屏的时候,没有拖尾,颜色也正常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拆开了吗?有没换过配件试试呀

板和线都换了

网友D:
屏线较大可能!特别是接口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屏线较大可能!特别是接口.

线换了一个,也一样,客户是放了几个月没用 ,来时按开机键没反应,开机后就这样了

网友:
像是屏线的问题 具体还要拆开来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了个板也是一样,有时出红绿蓝白屏,出这个屏的时候,没有拖尾,颜色也正常,

那和你图片的故障也不一样了,说明屏是好的,,

网友:
看上去像是程序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线换了一个,也一样,客户是放了几个月没用 ,来时按开机键没反应,开机后就这样了

重点是清洗接口,看着还是屏线接触不好。

网友E:
屏背光接好,然后吧5v接过去给屏加电,很多屏没有信号输入就会自检,如果屏正常接查接口和驱动板程序,不正常就是屏坏了,直接报废

网友:
这一般是屏问题

网友:
通用板点一下屏  看看先

网友:
好了,谢谢大家的指点,1,不开机是因为 外置电源孔里面氧化接触不良 单独测电压正常,清理后开机正常。2,显示拖尾,颜色不正,因为屏排线氧化,橡皮擦解决了氧化问题。放太久没用受潮氧化引起。多余套板要的给我说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拆开了吗?有没换过配件试试呀

版主 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驱动板或屏线,最有可能,,,。

会不会是屏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屏背光接好,然后吧5v接过去给屏加电,很多屏没有信号输入就会自检,如果屏正常接查接口和驱动板程序,不正 ...

哦 学习了 原来是这样

网友:
屏线问题大点

网友:
解决了就好,这种情况多是屏线接口问题,擦擦就好

网友:
屏线接口看来是通病了

网友:
屏 肯定是屏上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查下屏线吧 其次考虑程序

网友:
屏线或者的问题

网友:
屏线跟屏接口处理一下就好

网友:
这种问题就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主板或者面板问题

网友:
一般是屏线接口和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重点是清洗接口,看着还是屏线接触不好。

网友:
先换屛线试试

网友:
都换了 那剩下屏上电路了

网友:
学习了 ,挺好的维修案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