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GA-PH67A-D3-B3跑11重启

楼主(2017-01-21):
个人爱好维修,业余的。请前辈们不吝赐教。技嘉 GA-PH67A-D3-B3跑11无限重启。跑11时SPD电压3.3V。VDD1.574V。VTT是VDD一半。不上内存VDD电压瞬间1.8V。这个电压正常吗?同时上另一块带汉显的诊断卡跑13。请问1.574V的电压正常吗?内存打阻卡上标注VDDSPD电压在1.425-1.575v之间,我的主板是3.3V哪个对?
内存换3条了,都一样.处理器近的内存跑码到11(13),远的两个插槽插内存到C1.请问优先检查那里?

补充内容 (2017-2-7 08:28):
题目和内容的主板型号打错啦,应该是GA-p67A-D3-B3 REV:1.0

网友A:
内存VDDSPD电压在1.425-1.575v之间肯定不正常,正常电压是3.3v

网友B:
内存打阻卡上标注VDDSPD电压在1.425-1.575v不对,应该是3.3V

网友C:
二代内存还是三代内存?刷BIOS

网友:
查下内存供电

网友:
啥卡啊  还写spd1.几v

网友:
某宝买的DDr3内存打阻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VDDSPD电压在1.425-1.575v之间肯定不正常,正常电压是3.3v

能还是DDR3打阻卡标差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二代内存还是三代内存?刷BIOS

三代内存DDR3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打阻卡上标注VDDSPD电压在1.425-1.575v不对,应该是3.3V

能还是DDR3打阻卡标差了,

网友:
内存供电一般偏差多少正常?

网友:
SPD电压差的太多了不正常跑下供电看看前面吧

网友:
SPD电压是3.3V,你测测118和238脚的SMBUS总线电压,看看是多少。

网友:
VDDSPD  3.3V才正常

网友:
你先从ATX电源飞根线过去试试看嘛

网友:
已修好。在坛子里下载一个BIOS刷上就好了。支持22nmCPU。
下载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82591-1-1.html
自己的误区:
1。非专业练手无CPU(手头都是AMD的CPU,买CPU怕修不好CPU闲置)修理,不出CPU供电耽误很长时间。
2.卖CPU后主板跑11(另一块诊断卡跑13),怀疑是内存,和IO的问题有耽误一些时间。
其实有句话叫《先软后硬》没有考虑。
业余爱好初次修主板等到坛子里的前辈支持指导,这里说说一声谢谢。
题目和内容的主板型号打错啦,应该是GA-p67A-D3-B3 REV:1.0
不好意思!

GA-P67A-D3-B3 F7BIOS.rar

网友:
GA板BIOS容易坏,示波器可秒修

网友:
终于找到这个BIOS了 谢谢楼上

网友:
技嘉主板BIOS坏得比较多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支持 先刷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