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PCEG-212T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7-01-21):
机型:VPCEG-212T
板号:MBX-250
故障:待机0.012按开按触发到0.018

  据客户说在某地方修过没修好,折机看3 5V电容换过待机芯片加过焊BIOS有焊过痕迹

  裸板测试3V 5V待机无电压,按下开关瞬间也有电压
  根据经验判断3 5V开机后才有电压 按开关能触发到0.018可能3 5V后级电压没转换出来
基地下了份图纸查看后级转换电路

U3604 S级5V_S0 正常  U3607 D级3.3V G级19V S 级1V左右
打U3607 S级阻值有三百多确定U3607坏  随便在料板找个N MOS管装上开机亮屏了

很简单一个问题供新手参考学习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了哈哈

网友:
这上家不专业呀,要是都是这上家就好了

网友:
什么样的情况都有

网友:
再给配个时序图就更容易理解了,,,。

网友:
其实赚钱靠的就是这些故障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