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50不触发的怪问题

楼主(2017-01-21):
今天收到一个E550不触发,拿掉RTC电池需要等一段时间加电会自动触发亮机,过一会儿自动掉电,再触发就触发不了,查EC的ON/OFF,LID,ECRST,ACIN,EC——RSMRST,正常,待机的3V5V也有电压,EC的程序刷过,PBTN——OUT按触发开关没跳变,南桥的32。768,RTCRST也正常,无思路了

网友A:
刷BIOS  加焊EC  去温控  测每一路电压

网友:
试下加焊下桥,也有可能是桥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  加焊EC  去温控  测每一路电压

拿来的时候就不触发,自动的触发不是本因,本因还是不触发的毛病

网友B:
看你的描述感觉可以杀南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你的描述感觉可以杀南桥了

我也是这样想的,这个是英特尔CPU+南桥一体的

网友C:
我也有台一样的 楼主修好没啊

网友:
测试CMOS电路 测量EC发送桥的请求信号 看看桥有没有返回SLP 没有直接杀U!

网友:
没pwrbtn还是ec这边原因

网友:
加焊桥试试   温度控制好

网友:
挑BTN看看,赞成9楼大神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有台一样的 楼主修好没啊

我把CPU焊了一下,有胶,温度不高,目前OK了,给客户了,心里有点不放心,总是怪怪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把CPU焊了一下,有胶,温度不高,目前OK了,给客户了,心里有点不放心,总是怪怪的

知道了谢谢楼主, 感觉 返修几率 好大

网友:
开关信号电平查查是否电平拉低了

网友:
RTC电路绝对 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