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的奇怪掉电

楼主(2017-01-21):
G470主板,开机能亮机,大概过十秒就自动掉电了,但是能再次触发,掉电的时候ON/OFF没有变化,无思路,求救

网友:
这个东西还真没有想过搞的看看

网友:
重点排查下散热和供电

网友:
看下温控还有散热

网友A:
2楼说的刷bios有用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楼说的刷bios有用吗?

刷了,还是一样

网友:
谢谢群主的分享

blmama -2 兄弟,没有你这样灌水的。

网友:
try to replace 330 capasitor

网友:
BIOS ME资料更新一下先

网友:
会不会是温控电路

网友:
有结果吗,掉电的问题多多

网友:
散热在不好,不会十秒左右就掉电的

网友:
喊一下桥试一下!

网友:
待机的钽电容换掉看看。

网友:
也是一个  不错的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