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PCG-3E1T插电电流3.8安,

楼主(2017-01-21):
高低端管好的,保险电阻也是好的,不知哪里短路,求图纸及维修经验,版号JNV-6   94V-0,谢谢!

网友:
插电电流3.8安  这个是什么电流 有电池模式下的触发电流 ?求助最好是说的清楚点

网友:
你这板号写的不对

网友:
送修吧  不要将故障扩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