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8AC短路上电4安电流

楼主(2017-01-21):
不知这类机器那些东西容易烧坏短路,请哪位师傅帮助。能给图纸万分感谢。版号K40C MAIN BOARD  REV.2.1

网友:
机器短路,应当好查吧

网友:
查充电口短还是公共点短,加电压烧吧

网友:
系统学下吧   这样问不出什么来

网友:
公共点 短路  一般是 19V电容    再就是上管 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