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魅族MX4 PRO 不显示无线网络

楼主(2017-01-21):
刷了最新固件也不行
无线网

网友:
无线打开不显示网络?

网友:
是软件被关闭木有

网友:
或者下载图纸分析时序吧。供电时钟复位利信号

网友:
无线 芯片 有问题吗

网友:
楼主手机今天修好是哪坏了

网友:
你打开了无线开关了吗,还是不行的话就查一下wifi芯片的工作条件或者换wifi芯片

网友:
Wi-Fi模块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