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 MINI太垃圾了

楼主(2017-01-21):
接一台IPAD MINI1,换触摸屏,拆开才发现触摸座子里面的针都快掉完了

妈的换个触摸屏还要换座子

网友A:
好端端的怎么坏了?

网友B:
机器客户应摔过

网友:
不是它垃圾 肯定受过重伤

网友:
换金手指针

网友:
是呀!好端端的怎么都掉了!有点怪!

网友:
你还没见过小米4的显示座呢,连续来两台,两台都是座子坏了。

网友C:
楼主是怎么做到的,这都能弄掉!

网友:
苹果的座子不容易坏的

网友D:
会不会触屏是好的呢只是座子坏了

网友:
应该受过损伤,不然应该没有这样的低级错误。

网友:
换吧  换吧 还能怎么样

网友:
座子不好换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会不会触屏是好的呢只是座子坏了

触屏已经碎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是怎么做到的,这都能弄掉!

拆开都没注意到,新屏换上去没反应,才反应座子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机器客户应摔过

嗯,触屏已经碎了

网友:
座子主要是摔坏的吧

网友:
这种情况再跟客户说明一下换触摸屏的座子要多少钱,换屏要多少钱

网友E:
換座子真的會搞死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換座子真的會搞死人

这种情况是需要和客户说明然后再加价格的,座子不能白换

网友:
肯定摔坏的

网友:
捡到宝了

网友:
这好像真不是什么宝...

网友F:
拆开后可跟客户沟通下。摔的这么严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拆开后可跟客户沟通下。摔的这么严重。

这种情况肯定要跟客户说一下,然后把价格谈好,以免客户误会

网友:
像这种肯定是要加费用的

网友:
肯定受过重伤,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屏放手里,经常拿来拿去肯定容易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端端的怎么坏了?

估计摔过。

网友:
和客户沟通下吧,就说拆开后发现座子也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端端的怎么坏了?

一般是摔过的手机才会出现,座子坏掉的情况

网友:
摔过就掉,还是质量不行

网友G:
应该受过损伤,不然没有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应该受过损伤,不然没有这样的

一般是摔过的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,再就是拆的时候不注意用力用大了也会这样的

网友(2017-02-26):
屏坏了  解开也摔坏了 第一次看到

网友H:
楼主是怎么换的,温度低了焊不上,温度稍微高一点就化变形了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是怎么换的,温度低了焊不上,温度稍微高一点就化变形了……

可以使用烙铁拖上去吧,你试试哈

网友:
这个座子很容易吹融化。。。。

网友H:
你能都用什么助焊剂,我的是维修老的,十几块钱,是假的吗?焊锡丝用一百多块的说是日本进口的,单就是不好使,焊锡在烙铁上时间稍微一长就变得干干的,拖锡很少成功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能都用什么助焊剂,我的是维修老的,十几块钱,是假的吗?焊锡丝用一百多块的说是日本进口的,单就是不好 ...

我使用的是迅维网卖的那种蓝屏的,100多一瓶

网友H:
太有钱了,哪天我也卖一瓶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太有钱了,哪天我也卖一瓶

这个还不算是太贵的,维修必须使用好一点的焊膏可以提高成功率

网友:
用松香不错啊,便宜又好用

网友:
前几个月,记不清了,帮别人换过触摸座子。。容易烂的很。。

网友:
不是的   是你取的方法  不对     应该是两头翘下

网友:
不能 两边翘   一边翘起幅度大   另一边   排针 就会被  挤断

网友:
是不是摔坏的,震到里面了?

网友:
调一下,不行 就换吧 。

网友:
这个估计是你自己取掉的吧,常在河边走哪里不湿脚

网友:
以前我用手扣,经常坏座子,现在找了另外一个方法现在妈妈在也不担心我搞坏座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