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5P43T SI 跑DO 98 D6 E2不亮

楼主(2017-01-21):
ASUS    P5P43T  SI  跑DO   98   D6  E2不亮,不放内存档D3是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刷BIOS没?换过显卡?

网友:
刷bioa   拆外设

网友A:
FSB总线配置不对或者SMBUS总线电压不对。这个你先两两内存槽118和238脚,看看是否3.3V电压。如果正常,考虑BIOS,考虑BIOS边上的822排阻,时钟芯片,北桥加焊等等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FSB总线配置不对或者SMBUS总线电压不对。这个你先两两内存槽118和238脚,看看是否3.3V电压。如果正常,考虑 ...

118    238都有3.3V   bios刷过也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18    238都有3.3V   bios刷过也一样

118和238都有3.3V不代表SMBUS总线一定正常,你最好换了822排阻之后再做判断。

网友:
换根双面的内存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