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ncp6153工作条件

楼主(2017-01-22):
联想H61H2  LM5  主板   换了6153   81061  5901后依然没有cpu 供电 en脚有vid  有1.0几伏  求助各位老师帮帮忙

网友A:
这板子时钟有了吗?

网友B:
BIOS刷过了没有   先刷BIOS   不行再查外围    前面的PROPWRGD也要查一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BIOS刷过了没有   先刷BIOS   不行再查外围    前面的PROPWRGD也要查一查

PROPWRGD  是0.9V 正常不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板子时钟有了吗?

CPU供电  没出全    时钟应该是  不能出来的吧  但是加上假负载后   总线时钟100m  示波器 有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ROPWRGD  是0.9V 正常不啊

这个信号应该3.3吧 看下有没有上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CPU供电  没出全    时钟应该是  不能出来的吧  但是加上假负载后   总线时钟100m  示波器 有波

看来你并不了解H61板子的CPU供电出现条件。
桥收到IO发出的APWROK信号之后,当然有些还设计了ME_PWORK信号,这些给桥之后,桥会读取BIOS芯片里面的ME固件程序,进而发出全板时钟信号,CPU在收到时钟信号之后,配合PCH读取的SVID信息,给CPU电源管理芯片发送SVID信号,进而出现正常的CPU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你并不了解H61板子的CPU供电出现条件。
桥收到IO发出的APWROK信号之后,当然有些还设计了ME_PWORK信 ...

谢谢老师指点   麻烦老师能说的稍稍详细点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你并不了解H61板子的CPU供电出现条件。
桥收到IO发出的APWROK信号之后,当然有些还设计了ME_PWORK信 ...

又学了一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