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70 不触发故障维修

楼主(2017-01-22):
联想Z470 不触发故障维修

  【机器型号】:联想Z470

  【故障现象】:不触发

  【维修过程】:

图1 联想Z470不触发维修

  接可调电源,从图中可以看到,待机这么低,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的一般非常好修,我喜欢。下面开始拆机维修。

  光板测3 5V都没有,开关上也没电,开关上的电是3V上拉的。查3 5V的开启。

图2 联想Z470不触发维修

  这电压太低了,打开图纸发现3 5V开启是5VLDO电压直接上接的。

图3 联想Z470不触发维修

  LDO5V是正常的,3 5V开启受SYS_SHDN控制,其它没去别的地方。直接断开SYS_SHDN发现有3 5V了,开机正常了,看来是被这SYS_SHDN拉低了。那查查这信号吧。

图4 联想Z470不触发维修

  这个地方不能把SYS_SHDN拉低,先不管,继续查。

图5 联想Z470不触发维修

  这个位子Q6有可能!拆掉Q6,才1.3V,D3没装,图纸上没去别的地方了。看样有可能是板层问题,板上看了线路没看出问题,这信号在一般影响也不大,算了,就把它断开吧!

  装好测测看,开关机都正常。

图6 联想Z470不触发维修

  本文作者:(迅维快修)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,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

  咨询电话: 0755-27391022/61506418/61506511

  咨询QQ :417880767/2657227237/364561888(微信同号)

  地址: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

  电脑维修公众号: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: xinxunwei

网友:
是Q6坏了吗

网友:
楼主仪器工具齐全呀

网友:
不开机没反应的确好修。如果前他的就要麻烦点。恭喜楼主

网友:
楼主 技术牛逼 学习了

网友:
有时为了图快经验也会害人,还是按部就班的查比较好

网友:
是不是连温控的

网友:
学习了 图文并茂很容易看懂

网友:
我职位加分而来

网友:
是板层漏电了吧

网友:
支持一下,【迅维】顶

网友:
来吸取一下技术

网友:
楼主高手 看懂了

网友:
路过学习,楼主技术可以

网友:
这功夫可以

网友:
飘过,技术不错

网友:
够专业的楼主,学习了哈。

网友:
直接断开SYS_SHDN ,楼主,是不是拆掉图中的电阻,就可以断开?

网友:
楼主果然是快修啊!分分钟就解决问题了,

网友:
新年快乐,

网友:
温控出问题了

网友:
学习了,不开机好搞点

网友:
Q6左边是什么信号

网友:
楼主工具 豪 技术牛

网友:
开启问题,被楼主秒杀了

网友:
有时候不找原因直接解决问题也行

网友:
这个是广告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