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 摔后无照相,温度过高故障维修

楼主(2017-01-22):
iPhone6 摔后无照相,温度过高故障维修

  机器型号:iPhone6

  故障现象:

  客户的一台iPhone6,被摔后照相不能用,温度过高。

iPhone6 摔后无照相,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图1

  维修过程:

  首先拆机取下主板,发现都变形了,那就不能按照常规的思路维修了。

iPhone6 摔后无照相,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图2

  测量了一下供电,少了2.85,修复吧,2.85V已经出来了但还是不能照相,温度过高,热敏电阻取下故障依旧。

  想到这个情况应该是闪光灯问题,直接快速的取下闪光灯IC,因为这个IC就在U的上面,本身摔弯的板子,可能会哪里虚焊,吹时间过久就容易死了。为减少死亡率直接将其撬下,发现有掉点,看来只能接点了。

iPhone6 摔后无照相,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图3

  飞线后装上IC,开机喽一切正常,照相、闪光灯都没问题!维修到此结束!

iPhone6 摔后无照相,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图4

  相关阅读:

 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
  http://www.xinxunwei.com/sjwx/01036833.html

  iPhone6手机专题帖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0310-1-1.html

(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)

网友:
分析精准到位。

网友:
忘了说明,虽然是转载的,也是个了不起的技术贴。

网友:
技术很好,遭到如此暴力的手机很能修好!

网友:
曾经碰到过5S有温度高的情况  学习了

网友:
壳子都摔成这样了  这得摔得多重

网友:
靠近u的风枪配合烙铁取芯片好点

网友:
很漂亮的机器,摔成这样,修好后用着也很难看了

网友:
取下的闪光灯IC,又重新焊上了吗

网友:
高手呀   学习了

网友:
这是要多大力才摔成这样啊

网友:
摔成这样都修好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