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耐美600w一跑鲁大师关机

楼主(2017-01-22):
这个电源短接正常,上机也点亮了。5970一点鲁大师立马关机,CPU跑分能撑一会。不过不拔24p的情况下,按开机键启动不了。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。和海盗船cx600同方案同用料。

网友A:
应该不关电源的事吧,跑鲁大师关机,可能是显卡CPU温度过高引起的,还有就是主板不稳定,你把这个电源换到好的一台电脑上一试不就出来了吗,这样就确定是不是电源问题,少走弯路

网友B:
楼上说的有理。。。

网友C:
电源也不能完全排除,建议楼主先用代换法,确定是电源还是主板?...............

网友D:
楼主你换个功率一样的别的电源来试试,如果没这样的问题,再考虑下是不是要修电源。

网友E:
还是上电源实物图 内部图看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不关电源的事吧,跑鲁大师关机,可能是显卡CPU温度过高引起的,还有就是主板不稳定,你把这个电源换到 ...

是的 这样测试下 就知道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上说的有理。。。

按也同意楼上说法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电源也不能完全排除,建议楼主先用代换法,确定是电源还是主板?...............

估计楼主可能代换过了 确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你换个功率一样的别的电源来试试,如果没这样的问题,再考虑下是不是要修电源。

猜测 楼主是应该代换过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估计楼主可能代换过了 确定了

还是需要楼主确认是否代换过....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还是上电源实物图 内部图看看吧

支持, 楼主抓紧上图吧...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还是需要楼主确认是否代换过.......

这个 楼主描述的也没说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支持, 楼主抓紧上图吧......

估计楼主 线上图 太麻烦的

网友:
问问题就不能怕麻烦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 楼主描述的也没说啊

静待楼主的图片吧......

网友:
主机是专门测试电源的,所以肯定是电源问题,我搞不明白的是,功率不足一般都是自动重启,这个直接关机,然后开机也开不了。这一类的问题遇到好几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估计楼主 线上图 太麻烦的

上图没有什么用

网友:
这个好像跟电源没关系吧,只要功率够一般不会有问题,可以代换一下电源试一下。

网友:
还是先确定一下电源正常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