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映泰g41d3+有复位不跑码修复之后的新问题

楼主(2017-01-22):
昨天下午这块主板拿到手的问题是有复位不跑码 cpurst和pwrgood都为1.2v 因为没有示波器  只能用万用表测一下bios第一脚没有跳变  结果没有跳变  后来就换了一个io  然后就跑码了亮机了   不知道为什么换io会好  还有今天早上来了以后又不跑码了  怎么搞

网友:
刚才把南桥取下来重新值了一遍  现在是d0

网友A:
排阻问题,加热了就好一会儿,凉了就不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排阻问题,加热了就好一会儿,凉了就不行了

哪里的排阻  现在d0

网友B:
应该是I.O附近的电阻问题,不过你换了I/O,又换了南桥,这板子命不久矣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I.O附近的电阻问题,不过你换了I/O,又换了南桥,这板子命不久矣了

哎  心里不舒服  没弄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谢谢分享好案列!!!

哪里好呢?根本没有修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哪里好呢?根本没有修好啊

楼主的跑码器不错!!!

网友:
do 不好修,

网友E:
有复位不跑码的主板,在测量CPU_REAST正常之后,就应该测下CPU座子到北桥的FSB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,北桥到南桥的DMI总线阻值是否正常。其实你之前换IO的时候,应该把IO附近的排阻加热下,或者南桥附近排阻加热下,如果能正常跑码,那就是排阻的事情,现在换了IO换了南桥,我想即便修好,也用不久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有复位不跑码的主板,在测量CPU_REAST正常之后,就应该测下CPU座子到北桥的FSB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,北桥 ...

其实换了io昨天下午都是能点亮的  今早就不行了  我就是想知道io是哪一部分造成有复位不跑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其实换了io昨天下午都是能点亮的  今早就不行了  我就是想知道io是哪一部分造成有复位不跑码的

这个不一定就是IO的问题。

网友F:
楼主的诊断卡老牛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的诊断卡老牛了

根本不牛啊

网友:
IO和南桥附近的排阻   起信号上拉作用   坏了 就会导致信号不正常   所以不跑  你换EC  热到他了  就好了   冷了就又坏了

网友:
如果第一个码就是DO,楼主那再换个桥吧,现在都和原来的故障不一样了,换桥后如果还是这样就不要搞了,

网友:
有些板子越弄故障越大

网友:
楼主我昨天也收到一块G41D3+ VER6.1的主板到现在没修好,之前问题是复位常亮不跑码,修了好久复位有了现在开机就显示d0两位检测卡,四位的还是0000,现在根本不知道怎么修了,有没有大神帮忙

网友:
我也修过 跑D0后来换个南桥好了!没用几天归西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