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85p 求助

楼主(2017-01-22):
pq401烧坏了不知是个什么型号的管子能用什么代呢各位大神    3valwp对地短路拆掉ec和网卡还是短路,上电测试电池处电压2.3.     电流表无电流   电路图上的pu101和pu201在哪没看到

补充内容 (2017-1-23 16:30):
南桥上的小电容量全短路不知是不是南桥短路引起的

网友:
普通N沟道的管子

网友:
用二极管档量一下D 和 S的二极体值就知道了,红表D、黑表S 如果有数值说明内部二极管是从D指向S,该管就是P管,反之如果无穷大,那内部的二极管就是S指向D,该管就是N管。不过你要确定这个管子就是一个单纯的场管,特点是D极四只脚是相连的,S三只脚是相连的,S旁边的一只脚是G极,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,那这个管子就不是一个单纯的MOS管,可能是双MOS管,可能是双二极管,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组合管,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根据图纸来判断了。我也是新手,不过看到你有疑问还是愿意给你分享一下小经验少走弯路

网友:
这个好说啊 ,看电路脚位啊,看是什么供电啊,看主板标示啊,一般来说PWM都是N,隔离电路一般p偶尔新型也可能是n。后继转换一般N偶尔变态会用p

网友:
最重要的是考虑为啥会烧?PWM电路是输出短路还是PWM输出波形不对还是电路驱动反馈电路有问题,后继转换的话一般都是短路过流了。

网友:
保护隔离的吧,没图纸的话看看用的什么充电芯片

网友:
看图纸呀!!!!!!!!!!!

网友:
可能是N沟道

网友:
转换电路、N沟道

网友:
测试主板的脚位啊 一测试是什么沟道的

网友:
看图纸是什么类型的

网友:
保护隔离大部份都是P沟道管子

网友:
PMBS3904应该可以,试下吧

网友:
调出来图纸看一下

网友:
看图纸就行啦
!!!!

网友:
大神出来指教指教啊

网友A:
短路那就烧机,烧死了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短路那就烧机,烧死了算

怎么烧啊?接个电上去烧吗?接多大电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