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P61-s3 开机跑14 18 50 后反复重启

楼主(2017-01-22):
技嘉 P61-s3 开机跑14 18 50 ,不亮机大约15秒左右关机,重启后反复
CPU vtt cpuCORE DDR SPD vdd SLC 都正常, DDR3 rest 都有, CPU 也发热
接着怎么查
cpu

网友:
118脚和238脚电是多少 取下内存跑什么码 如果还是那个码 说不定是pg信号 或者恢复一下bios 取下串口芯片

网友:
先刷bios再说

网友:
不上内存跑什么,上了内存跑什么?

网友:
插不插内存情况一样吗?

网友:
这毛病不先刷BIOS

网友:
技嘉的写个BIOS

网友:
这个我一般先刷BIOS

网友:
洗刷刷了 三班斧论起来

网友:
今天刚刚修完一块B85K的到40后重复跑马最后换个内存就好了

网友:
装内存与不装内存跑的码一样吧一如果不一样 有可能是某个外设过不去

网友:
没遇到过,如果是正常跑马应该是卡内存或者外设了

网友:
先查一下内存条件!内存条件满足之后就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