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6L 不触发--掉电----收工 维修还得靠经验

楼主(2017-01-22):
     客户拿来的E46L Intel集显的。故障是不触发。待机0.005.为了偷懒,就不一一检查了,直接百度一下,结果发现这个问题也是乱七八糟的回答,坏什么的都有。就这样研究了一上午的百度,有刷BIOS(不过我没刷),有说ISL6266虚汗的(加焊无果),有说南桥虚汗的(简单风枪伺候也没反应)。没招了感觉还得一步步修,反正大半天没整出个名堂来。干脆拔BIOS电池试试。这一拔居然电流刷刷上来了,赶紧接屏试机,靠!亮了。反复试机都能亮。原来就这个小问题啊!害得我半天研究你!装机。。。。。。。
     下午客户取机时怎么还掉电????还不定掉电????打发客户,继续拆机。发现不装硬盘不掉电,装硬盘无论进系统还是进PE都掉电,不规则,有时几秒,有时几分钟。不装盘一直不掉,换盘一样,检查盘供电也没问题。怎么会掉电呢????再百度,发现还是乱七八糟的答案。先并个330到CPU,不行。刷BIOS,不行。焊南桥,居然炸了!!!!*脏话*!温度合适还会炸???肯定桥不良引起的,换!半个小时过去了,试机!尼玛!还掉电!错杀一桥,损失25元。
     说实话修这本子我根本没用心,没有按条件修,这掉电问题更是烦。既然6266问题较多,那就换掉再说,没想到还真是他的问题。

网友:
修的好辛苦,给点辛苦分吧

网友:
感觉维修过程好乱呀,,

网友:
你用什么态度对它,它就什么态度对你,

网友:
来修的机器看人品,修的机器看心态啊

网友:
我的泪为谁飞 -4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6266帮我们捡了好多钱

网友:
感觉楼主修机器就是一通乱搞

网友:
感觉楼主修机器就是一通瞎搞,

网友:
你这真是瞎搞啊  乱搞!

网友:
6266是什么,不太明白,求指教了,谢谢

网友:
怎么才能加上你QQ呢,唉,不知道你公司名字啊】

网友:
6266换换换,看错了,唉

网友:
通病还是要相信大伙的总结经验修机子

网友:
这应该不是不用心,,,修机没有方向性,按经验干活,,,

网友:
心态要好,不过掉电没示波器也只能换可疑元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