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-JOSHUA -H61-UATX 1.10不显示

楼主(2017-01-22):
HP机器的主板,开机风扇高速转一下转低速,不显示。故障在图中标出来了。那电阻太小了,直接一坨焊锡短接完事。

网友:
看样子应该是SPD上拉这部分,然后还提供给VRMPG做上拉用。

网友:
就是一个SPD信号,听报警声或者看诊断卡一目了然,又是捡钱的机器

网友:
维修不易,加分鼓励

网友:
简单方便,捡到了

网友:
0欧电阻吧,还是找个换上吧

网友A:
这板子的BIOS没有备份吗

网友B:
楼主下次 可以用红色的画线  容易看    黑色的我找了半天

网友:
是的。这板子太小气了,人家SPD供电都是体积大点的电阻,他搞这么小的,很不容易发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板子的BIOS没有备份吗

不好意思,忘记备份了。没有收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下次 可以用红色的画线  容易看    黑色的我找了半天

以前发图不怎么做标记。这次标记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