代换显卡,改电路,大神教教。

楼主(2017-01-22):
原来是n15s-gt   我换成n15v-gm,图纸上有方法,但是这里看不懂怎么加电阻。K4W4G1646D-BC1A显存 4个。

网友:
我支持你,但是我也看不懂,等待你的结果

网友:
等高手出现 这个真心不好改

网友:
按照设计图纸可以改的,毕竟原理放在那里,只要你肯花功夫

网友:
d不是down,下拉?u不是up上拉的意思????瞎猜的

网友:
今天 长见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