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d7575

楼主(2017-01-22):
芯片坏了,手上没有这个芯片。用lp1337代换显示电压跳,看电路差不多,有没有代用成功的

网友:
不知道,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这芯片是用量最大的,楼主还是买点吧。

网友:
一般不代换,除非买不到同型号的

网友:
ld7576也可以代,但1脚要改一下

网友:
7575这芯片 很常见的啊   最好是备点  我都是原型号替换

网友:
我用通用 模块  代 的

网友:
ld7575很常用的芯片呀,可以备货,如果没有同型号的,就找代用的,引脚定义相同的,一般1脚的设定电阻不同,需要改电阻。

网友:
LD7575用量大啊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