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B305提示DQS training failed on previous boot

楼主(2017-01-22):
一台联想一体机开机提示DQS training failed on previous boot rever按F2继续,到下一步提示0135:GPU FAN Fail,继续按F2,屏幕的左侧出现一列H,就不动了,按F1进入BIOS设置,不能进入,在屏幕中间提示wait...,请老师指教,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,不行就做桥

网友:
做南桥吧,这个机器通病了,GPU风扇错误,可能是显卡风扇坏了。

网友:
写BIOS吧,不行一步步查,

网友:
刷BIOS,不行就干桥吧,一体机桥很容易坏

网友:
怎么不传个图片上来看看

网友:
无故报错先刷bios呗

网友:
换个内存条试试(一般都可以解决);
与主板BIOS有关则可以恢复默认或者手动在BIOS里修改降低内存频率。
更换显卡风扇

网友:
先刷个BIOS,不行就干桥,B305通病。

网友:
B305南桥通病,另外小风扇不转了,加点油吧

网友:
优化一下BI0s资料试下

网友:
直接加焊南桥 0135是系统风扇转速达不到 或者不转了 导致的报错 检查小风扇 在铁的屏蔽罩上的那个小风扇 处理一下加油 或者直接更换新的

网友:
一体机这个确实南桥问题 保存不了BIOS  电池的电没几天就没电了

网友:
解决了没有?

网友(2017-02-26):
没有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有的说是南桥接触不良,我没有焊台,没有试